大家有发现Protel99sesp6 pcb中一个显示的小问题吗?

楼主(2008-07-03):
大家有发现Protel99sesp6 pcb中一个显示的小问题吗?
在选中Topoverlayer时,实际显示的是bottomlayer的丝印在toplayer的丝印上面,选bottomlayer时,正好相反,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呵呵

你做封装的时候你的元件焊盘和丝印没有在同一层,比如如果同在IOP层或者同在BOTTOM层,如果焊盘BOTTOM,而你的丝印在Topoverlayer,就会出现你上面所说的现象.

楼主:
你可能理解错了

你可能理解错了,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打开99自带的例子看也是这样的。

网友B:
我也发现是这样

网友C:
我还没有发生向楼主那样的问题,看看

网友D:
对  是的,我的也是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