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到新器件时,PCB的封装要亲自动手画吗?

楼主(2008-07-05):
请教:在用到新器件时,PCB的封装要亲自动手画吗?

在画PCB时,经常会碰到新的元器件,而又找不到其PCB封装(比如,在这次画电路板时,用到了MAX7219,却找不到它的封装),请教,我该怎么办呀?是不是要按照pdf中的封装尺寸亲自动手画呀?

谢谢!

网友A:
自己动手

是的!

楼主:
RE

听同道上的朋友说,也可以在网上下载新的元器件的PCB封装库,但是我却没有找到。是这样吗?

网友B:
遇见新的元器件不要要是在网上搜索

遇见新的元器件不要要是在网上搜索,只要看看DATASHEET,然后根据需要选封装,然后再自己修改或者画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也不会出错。

网友C:
要自己动手做

楼主:
RE

Thanks deeply to everyone!

网友D(2009-11-01):
呵呵我现在也碰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E:
我一般都是亲自吃饭

网友F: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G:
自已动手,可按元器件的SPEC上尺寸进行绘制

网友H:
你可以花钱请别人画:lol

网友I:
自己动手,不同软件的库不兼容。做多了,速度就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