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L 99SE 画的电路板,怎样1:1打印出其中一面的元气件?

楼主(2008-07-07):
用PROTELL 99SE 画的电路板,怎样1:1打印出其中一面的元气件?
欢迎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打印是仔细看看各个选项就明白呢

网友B:
默认时输出就是1:1的

网友C(2008-08-06):
我也正有此疑问,请高手指点!!

网友D:
呵呵

先打印预览,然后设置比例啊,1:1就好
至于层次嘛,在打印左边的地方选择文件属性,然后选你想打印的层就好了。

网友E(2014-03-14):
file→print/preview→右击Rebuild下面的打印机图像→在PCB print options 对话框中的右下角→print what 下拉选项→选择standard print→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