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的六层板,需要主意哪些地方?

楼主(2008-07-15):
(无正文)

楼主:
注:

NOR flash, NAND flash, SDRAM .

网友A:
BGA下去耦电容的放置和扇出要下工夫

楼主:
谢谢楼上

扇出是什么意思? 数据线,SDRAM控制线,是否需要做等长处理。5 mill的线宽, 8/16的孔生产还有问题?
六层板如下:
信号

信号

电源
信号
BGA封装库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阻焊是否需要做些特别的处理?我是直接用向导生成的。希望大侠们可以指点下,分享下你们的设计经验,不甚感激。

网友B:
《快快乐乐跟我学高速PCB设计》有BGA布线注意事项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A:
我也是菜鸟哈..

扇出就是往出引线啊
封装照datasheet做就可以,焊盘可取最小值,为方便引线,也可减少via.
最近有个板要用DDR2
学习结果是:时钟信号线粗一些 和其他信号线距大一些
数据组的要等长<50   尽量和时钟信号线长度不要差太多
地址,片选什么的一顶要比时钟信号线要长  不过长度最好<1000mil

具体要看跑多高频率的信号
SDARM 也应该遵循这些原则吧  不同是DDR一周期采2次,它采一次

菜鸟学习结果,望高人指点.

网友B:
LS雷到我了,

    你们老板要倒霉了......

楼主:
谢谢armecos

资料很好,非常感谢,珍藏了。

网友A:
7楼的大侠

名字我忘了叫啥了..汗
不过北京那次聚会,我还知道长什么样子,哈哈
指点指点..DDR layout要怎么弄?
今天刚刚计算了下板上的2片DDR信号线长和位置及孔的影响,明天准备把和PPC的布线完成了.
具体情况:分了3组
数据一组,走top层,等长
时钟信号 s1层  差分线 <1200mil
地址线和控制线 s1,s2层  等长 长度1300mil--1400mil
自己想的几点是   DDR下的via少一些,地址线间的的连接孔比较分散,美观上不太好(我想这样在地层的沟要少些,也要短些),估计明天等长的控制要花点时间.

请armecos大侠和路过的高人指点!

网友B:
好吧,免费给你咨询一下吧,哈哈!

    你理解的全都错了。

    SDARM和DDR的主要区别在时钟模式上,一个是公共时钟同步,一个是源时钟同步。DDR的源时钟同步可不是越短越好,而是有最小走线长度,不能小于这个最小值。可不是你说的1个周期采2次这么简单,不同的时钟模式,时序计算公式不同,差别可大了。

    你这样考虑,DDR不就是内存嘛,写入1读出1,写入0读出0,在干扰下也不出错,这样不就设计成功了嘛。好的,那什么情况会导致实现不了这个目标呢?一个是采样错误,在无效位置采样;另一个是判决错误,由于参考电压不准造成。

    采样错误可以归结为采样/保持时间不满足或者阻抗不匹配造成。等长不是目的,目的是满足采样/保持时间,其实布线可以走很长,不需要太短,甚至太短了反而有问题。阻抗匹配可以源端匹配,也可以终端匹配,有很多种形式。

    DDR的基准电压很低,摆幅小,走线都是有电阻的,经过一段距离后就会产生压降,特别是对低压影响很明显,要不输电线都是高压输电呢,功率损耗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道理就在这里。所以,基准电压层就要大面积铺铜,减少走线电阻。供电方式有两种,电源模块和电阻分压,各有优缺点:电源模块效率高,但电压低,容易产生压降,成本也高;电阻分压的话,电压高些,不易产生压降,成本抵,但电阻功率损耗大。

    时钟信号走线有特殊要求,毕竟时钟太重要了。和其他信号线距离远自然是应该的,但粗细没有特殊要求。

    要想在恶劣环境下仍稳定工作,走线的长度控制,即建立/保持时间的margin就必须控制好。这个需要结合源时钟同步的时序图来详细分析计算和仿真。不是你说的<50那么简单,而是需要大量计算。数据线和时钟线长度差要根据走线路径上的所有延迟情况,调整到最佳位置,这个只能详细计算了,不是你说的只要长度差不多就可以了,有时必须故意差一点,至于这个一点是多少,你需要详细计算和仿真。

    只要满足建立/保持时间要求,走线长度可以很长,没有限制。跑多高频率都没问题。

    注意相临层回流路径问题。

    BGA下孔要注意电地通道完整性,热焊盘,多个盘共用一个孔等问题。

    基本上,你需要参加硬件基础培训,按照你现在的思路设计DDR电路是完全失败的,你有很多基础概念不知道,你自己总结的理论完全是凭空想象,没有系统的设计思路,不知道切入点在哪里,不知道线索在哪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幸亏碰到我,你终于可以死个明白了。

网友A:
谢谢armecos大侠指点

死的明白了,呵呵!

楼主:
armecos还有更多的相关资料?

看你的说明,真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吓得不太敢布线了。看来我得从基础的基础学习,希望不要让老板倒霉了还不明不白,毕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啊。向你学习,推荐些书什么的。

网友B:
这方面的书好象没有,

    做的人不写,写的人不做,大部分书都是教你怎么使用EDA工具的,讲述设计思路、开发经验的书极少。而且也不能指望通过看几本书就学会硬件开发,毕竟硬件是个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要边干边学效果才好。

    比较现实的作法是参加培训,不过,大多数老板不懂技术,宁愿在市场上“交学费,买教训”,也不愿意给员工报销培训费用。也许,多在市场上失败几次,能让老板意识到培训的重要性。作为员工,最好的选择就是去那些提供岗前培训,或者有技术积累的公司做事,不然,技术学不到,心情还郁闷。我只能指出设计问题所在,但没有好的解决初学者培训的办法,时间精力也不够,所以我才说“死也死个明白”,当你知道了失败原因,虽然还是不能避免项目失败,但毕竟实践过了,也知道了问题所在,对以后发展还是有帮助作用的。

    我们目前能提供的培训只有《ecos增值包》,含有一些基础硬件培训咨询内容,可以提供一些英文学习资料。www.armecos.com

网友C:
热闹

楼上自己做产品吗?

网友D(2010-03-23):
遗憾 怎么关键内容 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