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是个**肋。垃圾软件。

楼主(2008-07-17):
这个夏天不太热...阴雨绵绵啊~偶然发现DXP的最新版本,据说支持结构
设计,在画电路的同时也可以让广大工程师设计模具结构了,真的很强大
CAD会不会被取代,拭目以待!
解压密码:sonsivri-the best
**方法参照以前DXP的方法!或看一下网页
**:http://bbs.VeryCD.com/index.php?act=Attach&type=post&id=480286
许可文件:http://bbs.VeryCD.com/index.php?act=Attach&type=post&id=480512

网友A:
这里用的人少。

pcbbs或者edafans那里用的人多。
我用了一个月,感觉改进了些地方,但是好像不太稳定。

网友B:
请教LS一个问题

我在选择单个器件自动布线时,在规则设置了使用top和s1层,为什么只有top出线呢?
如果改为top,s1,s2,bottom,则只有top和bottom层出线,请教~!

网友C:
AD的版本怎么更新的这么快?

请问哪个版本比较稳定一些啊?

网友D:


网友E:
2楼截个图,让兄弟我看看啊

网友F(2008-08-20):
我就是在用这个

我在电驴下的
整个实验室都是受益
没出现什么不稳定的现象啊

网友G:
呵呵

更新的太快了,真是应接不暇啊
也没什么系统的教材,在翻转板子的时候铺的铜翻不了,不知道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H:
据说这个版本拉线的水平接近PADS啦,谁用过说说。

要是真的咱这个好马也想尝尝回头草。

网友I:
建议机器跑不快的朋友不要装了,否则你要急死的

网友J:
不好,布线功能没多大改进,3D太花哨,不实用

网友K:
谁用谁知道……

我不是好马,还是被AD7又吸引去了。新的拉线方式倒真有点PADS的味道。只要不是设计很高速很复杂的板子,AD7还是有优势的。其中优势之一就是好学,如果用过99SE,就没有必要去买书了。很容易上手。其他的软件都比较难学(个人观点,可能是本人较懒的原因)。
其实只要不用三维,对电脑要求不是很高的,铺铜速度也不会比99SE慢。三维功能其实蛮好的,在原理图设计时就可以看到元件的三维效果图。特别适合喜欢“花哨”的我。

网友L:
不错的软件 AD7 很好很强大

网友M(2010-03-22):
正找着呢,非常感谢LZ~~

网友N(2011-12-04):
好软件啊

网友O:
恩 AD确实不错  我有很多同学也在用, 不过我还没系统的学习, 还在DXP中! 希望下个项目能有时间接触这个!!!

网友P(2012-06-05):
21ic上的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还能下载吗!试试!

网友P:
哎,几个小时了,还是没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