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如何处理一大块铜箔上的热孔?

楼主(2008-07-17):
调试时发现这种铺铜方法使取元件时非常费劲,吸锡枪都吸不出来,麻烦死了。有没有别的铺铜方法解决这个问题?难道要像电容的另一脚加cut out吗?

网友A:
热焊盘啊

就是那种镂空后放个十字架形式的
默认地网络就会给弄成这样的,其他网络要自己处理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

pads2005,我在热汗盘里都设置了相应的铺铜方式了,比如方的铺90度的,长方形的铺45度的。但是那是针对copper pour的,好像没有针对copper,电源部分我铺了一大块copper,上面电容的脚一个地焊盘我直接cutout了,另一个脚就不行了,和copper连在一起,特麻烦。
现在怎么不能上图了,真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