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PCB软件更好些

楼主(2008-07-25):
(无正文)

网友A:
PADS也不错啊,

protel 的显示效果很好。

网友B: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如果是单面板、低密度双面板,altium designer/protel是最合适的。
密度高的双面板、四层板,pads最好。
六层以上的,wg最好。
allegro布线水平介于pads和wg之间,但是si分析很强,适合高速(100MHz以上)数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