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的PCB,大家帮忙看看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谢谢

楼主(2008-07-31):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

晶震下面不要走线,防短路
插件电阻的连线应该粗点并加泪滴,防拆的时候断线,过孔太小了,容易不通
应该还可以做小点,线条还需优化,顶层应该还加几个过孔与底层地相连接,以保证接地的可靠,贴片IC的焊盘是否应该还加宽点,这样贴片IC焊上去效果好很多,工艺上也好啊!注意铺地铜皮的完整,我看着好象一个地被分成好几块,然后用很细的线条连着,感觉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