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焊层

楼主(2008-08-01):
请教各位大哥,PROTEL DXP里面阻焊层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嘿嘿!

 我使得是99se的请求那位高手告诉一下同样的问题啊!

楼主:
re

没人说啊

网友B:
阻焊层通常不用设置吧

默认的除了焊盘之外其它的地方都会有绿油,你想设置成怎样呢?

网友C:
呵呵

所以嘛

大家都还是说99se比dxp好用

呵呵

网友D:
双击焊盘就可以个别设置,若要整体设置可以在Rules里设置;另外DXP比99se好用多了

网友E:

阻焊层就是绿油层,除PAD外,其它线路都是默认有阻焊层,铺上绿油

楼主:
re

大致了解了,谢谢各位!

网友A:
  阻焊层不是绿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