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晒个板,pads2005

楼主(2008-08-06):
插座信号的定义是客户固定的,所以部分线走的比较麻烦。从原理图到pcb一个星期搞定。2层板。现在比较担心的是电源问题。之前我们自己做的是4层板,现在改成了2层的。马上打样,回来测试看性能。红色边框是大地,绿色为电路地。铺地方面也不是很满意,不过避免麻烦就这样了。

网友A:
不错!

板子很漂亮!就是觉得芯片的电源部分设计成了一个圆形不太好!记得有资料说电路中不要出现(闭合)圆环,高手都发表一下意见!

楼主:
希望高手发表下意见

主要是为了节约板面就整成了2层板,我开始还准备整成单面的呢。电源环了一圈。没有闭合

-----------------------------------------------------------------------------------------
4楼: 不错!

板子很漂亮!就是觉得芯片的电源部分设计成了一个圆形不太好!记得有资料说电路中不要出现(闭合)圆环,高手都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B:
flash也等长啦?

网友C:
哎哟,这个密度

强……

网友D:
厉害

密度真大,够强的

网友E:
整体来看,还不错
期待楼主改成的单面板!

楼主:
稍微做了一下

感觉还有点空间就拉了下。
--------------------------------------------------
flash也等长啦?

楼主:
看来不行了

被老大否决了,呵呵。说反正不要我们出钱。下次还是做4层的,可能要把上面的大部分线全拉进去,上下两面基本不走重要的线了。哎,我感觉没一点必要。当初我想抄一下客户的一块板时还真是费劲啊,都不知道线是怎么走的,量都量不到。下版可能要加入cpld进来,现在还在弄程序。
---------------------------------------------------------------
9楼: 好

整体来看,还不错
期待楼主改成的单面板!

网友F:
都弄好了,现在被否决了?

网友G:
这种板做4层完全时有必要的。

相对整体成本和可靠性、布板效率等,多出的那点PCB钱完全是值得的

网友H:
好啊

好想学会PADS啊,学了好久就是没法实践啊,我们公司用的还是99SE,我用个AD6。6老大还说换那多干嘛能用就行,不过我觉得AD比99SE还是方便很多,加把劲,学会PADS

网友I:
re

线布得不错,蛮工整的,赞一句。

说说我的看法:
1,首选这个板如果定位用单层板,那是不太可能的。定位用2层板,勉强可以。成本要求不高情况下最好是4层。layout的水平不是层数越多或者越少就水平高,而是要准确判断你的PCB究竟需要的层数,从而更好的完成设计达到要求。

2,如果用4层板,顶、低层能不走线?那是6层板才能做的。4层板一般中间两层就是电源和低。

3,等长。首先,等长线画的太密,等线最少要满足3w原则。再就是,为什么是要用等长线。请楼主搞清楚为什么用等长线,这也是很多大侠问你为什么flash也要等长。如果紧紧把等长线当噱头,用了不知其然,那还不如不用。

4,关于布局,不知道最右边的芯片是不是FPGA(或者可以调整引脚的芯片),这样的布局感觉还是不好。如JTAG口条件允许,尽量放边上,容易操作。
3个大芯片,完全可以考虑放用以水平线,既美观也工整。

5,画线。电源线这样走也欠佳。

楼主:
多谢pk.kong深入的指点

针对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我可以解释一下。
1.当然单面板只是开始的考量,两层板主要是为了试一下究竟性能怎么样,如果能偷工减料老大是欢迎的,呵呵。我们自己做的,比这个板大,4层。发热等问题不是很突出,而且根据客户透露这个板子全双工跑的几率不是太大,所以决定试一下改2层的。如果性能不行的话马上回到4层。当demo板吧,反正客户那边时间要求不是太紧,改也来得及。
2.顶层和底层线是要走线的,比如电源线啊什么,按老大的说法就是与IC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控制线等,全部拉进去。
3.等长现在完全是嘘头,无任何价值。频率不到200M,我开始是直接拉的,没等长,后来老大看了说不行,客户不会满意,有空间就要用,要给客户心理上的满足。无奈,只好再稍微拉了下。
4.不是FPGA,无法调整引脚。这个控制IC在我们这板里精简删了大部分线,因为客户要求并不是太高。JTAG是右下角的20pin插座,中间那个10pin的插座是串口转接座。本来串口是转换后直接接到最左边的插座上直接出去了的,考虑到我们要调试就加了个上去了,与我们自己的转接板对接的。
5.电源线走成这样我也很痛苦,4种电源太多,怎么走都不合适。不知道电源还有没有问题。我也比较担心。几个LDO对后面负载的改变的调整不知道怎么样,如果电压不稳直接影响CPU处理与协处理芯片,那就完了。

总之,这个板子我没感觉多好,大家说密度大我也一点没发觉。我看过以前公司一个专门layout的大哥做的板子,那才叫密,还有几块手机板。我不是专门lay板的,很多都需要学习。板子做出来,性能是第一要求,再花哨也没用。所以希望能做更好性能的板子。

再次感谢大家对此版提出的中肯的意见。

网友I:
re

4层板内层一般不敢走线,破坏低和电源的完整性,代价跟大。必须走内层的线其实也不多,看你这板应该没有这样的信号。

PS:我并没有说楼主板子不好,只是针对看到的提一些意见(可能对,也可能错)。我也在不断的学习ing。

网友J:
布板不是画画,不是为了好看的,是为了实际有用的

pk.kong  写的是道理

双面板布成这样,不错了。

但是,

布板不是画画,不是为了好看的,是为了实际有用的。

1  FLASH 等长,电性能有意意吗

2  有人说期待单面板???难道这就是好吗?这个板子双面都悬。PCB布板效果如何,就是拿去过过3C,就知道4层板,双面板,单面板的区别了。

网友K:
都是神人啊,这也能看出好坏来!!!

网友L:
看看了,呵PADS偶不会

网友M:
电源部分还需要改进

至少电源部分可以加粗。

网友N:

布板布的很好,我也在学习PADS2005,就是有一点不懂,你那蛇行走线是怎么画出来的,我听说画蛇行走线要计算等长,好像特别的麻烦.

楼主(2008-09-05):
经测试,功能基本OK

唯一一个大问题就是电流过大。不知道是为什么。还没有全双工跑电流已经到1.7A之多了,如果全速跑起来肯定会过2.5A,已与板级能提供的2.5-3A电流接近,弄不准会有出什么问题,两颗协处理芯片发热比较严重。不是很清楚为什么电流会有这么大,上次我们做过另外一块板,电流也大的出奇,装了个最小系统电流就到1.5A多了,吓死人,再带点负载就到2.5A了,于是重新换了厂家做了一次,电流就正常水平了,最小系统大概在0.5A,加上部分下级芯片工作在1.5A左右。我不确定这次是不是pcb厂商做的问题,理论上来说这块板上全双工全速跑起来大概在2A左右,这次还没怎么跑都已经近2A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2层板确实无法满足这个设计要求?请各位看官指点一二,板子电流的大小与pcb本身的关系究竟有多大?

我说的都是极限电流,按芯片datasheet来算的,可能实际应用中不会达到这个值,但是这却是设计中最基本的一个考察因素啊。

网友O:
电源可以适当的加储能电容

那样电源可以好一些

网友P:
最好用四层板

你板子上有很多DSP吧,最好中间有电源层,幸好你板子没有滤波电路和放大电路,否则干扰一定很大,你不会是老板亲戚吧,这个钱你也省啊,:)

楼主:
非也非也

套用网络俗语,老板关我p事,我是出来挣钱打酱油的。呵呵。不是我要省,是老大想省,我们做小弟的就没办法了。一来为了满足老大的要求,二来嘛做demo板试一下。
-----------------------------------------------------------------------------------
29楼: 最好用四层板

你板子上有很多DSP吧,最好中间有电源层,幸好你板子没有滤波电路和放大电路,否则干扰一定很大,你不会是老板亲戚吧,这个钱你也省啊,:)

网友Q:
洗碗机什么都知道

楼主:
恭迎洗碗机发表一下看法

我没办法了。现在这板发热太厉害了,功能测试没有什么问题,电流最大能到2.1A,跑起来后大概在1.9A左右。不知道为什么全跑起来后电流也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大。功能测试还算正常,就是芯片发热太厉害了。全速跑几个小时温度能到80度,红外测温仪测的。
看来光想省这省那讲表面的东西真是不可靠的,还是得实在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