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原理图转换CAD dwg格式文字是乱码

楼主(2008-08-06):
我用Protel原理图转换CAD dwg格式文字是乱码,请问那位朋友知道怎样处理不会有乱码?

网友A:
中文英文?

英文没有问题,中文的话99SE可能有,建议使用英文或者使用软件把文字变成PCB线条(例如: BMP2PCB)

网友B:
改变中文的文字字体

    改成宋体的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贴

二楼说的是,英文是没有乱码.就中文转换不过来.
三楼说的方法我以前也是试过,是不行的.

网友C:
改成你的计算机系统字体就可以了啊!

楼主:
回复改成你的计算机系统字体就可以了啊!

系统是宋体,试过不行,请问上楼CAD用的是那个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