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0.6mm/0.4mm Hole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2008-08-07):
之前板的VIA:0.6mm/0.3mm Hole发现开路的VIA较多,良率不高。

本来想改为VIA:0.7mm/0.4mm Hole,但不好改。
请教各位大侠,改为VIA:0.6mm/0.4mm Hole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每个制板厂不一样吧

问制板厂吧

网友B:
呵呵

看你制板厂家的能力了,跟他们沟通下就好解决了

网友C:
主要看印制板制造商的能力

我有做过更小的18mil/12mil。

网友D:
一般0.5mm外径,0.3mm内径都没问题……

网友E:
只要可能,线尽可能的粗、间距尽可能的大,孔当然不能太

焊盘必须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