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

楼主(2008-08-08):
cc

网友A:
5-7个工作日吧。

网友B:
5-7天,高手

5-7天,高手。

如果是我,

做库 1    工作日

布局  1.5    工作日

DDR   4.5    工作日

FLASH ,adio etc.  2    工作日

电源,地,  1    工作日

检查         1   工作日

共 11工作日。

网友C:
四层板 电源地要1日????你这一日多久?

楼主:
已经过一个星期了

rt

网友D:
5个工作日

网友A:
re

不过简单说几个工作日,意义也不大。要看自己要求板的水平多高,3楼的分配时间也有他的道理。工作强度不同也不同的。
布慢点,想的问题仔细点,快点自然考虑有时候不怎么周全。

网友A:
re

我没看清楚一定要求是4层板,这样的一般都是6层。

re楼上:现在的主板一般就是半个月。你信不信?
不过一般是两班倒的。呵呵。

网友E:
做板软件

关键是用什么软件!用CADENCE的话7天可以走完线.再优化,10天可以做好!这是一般情况,若有特别要求,那就会长一点.

网友A:
楼上朋友,可以说主流的软件都差不多,跟人的关系比较大

layout   candence 也没有太大优势。
后期仿真那倒是有一定优势。

网友F:
一星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