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电源短路问题

楼主(2008-08-18):
  做了两块PCB板子,没焊接之前电源和地都是断开的,焊了第一块板子的电源芯片,板子正常,在另一块板子上焊了FPGA(EP2SGX90FF1508C3),再焊上电源芯片,发现电源和地短路了,焊下电源芯片,还是短路,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能否帮我分析原因,给点建议?不胜感谢!

楼主:
补充

仔细分析过原理图和PCB图,应该没问题。

楼主:
谢谢

不好意思,请问“搭焊”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可能没有短路

用万用表测试FPGA电源到地的电阻一般很小,大于5欧都可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