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时有些元件没有连到线

楼主(2008-08-19):
我用DXP布线时,在原理图上连好线的几个74LS02在PCB中,只找到元件,却没有线连起来,我知道是封装的问题。请问该怎么去封装?是不是几个元件封装在一个DIP14里面?等急救!!!!!

网友A:
是不是元件的标号重复了

   还是你做的封装不对?

楼主:

我觉得我的封装没有做错,就是那个DIPL4。那几个或非门是2个输入一个输出的。是不是几个元件封装在一个DIP14里?在这个原理图中我用了3个74LS02。

网友B:
查查原理图和封装图

对比下引脚,看是否对应

楼主:

原理图的74LS02只有两个输入,一个输出。但封装却有14个引脚。我知道这14个引脚是A1 B1 YI A2 B2 Y2 A3 B3 Y3 A4 B4 Y4 VCC GND.我就是不知道这几个74LS02怎么封装在一个DIP14里面。望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C:
我不是高手

原理图中用到的显示的元器件是分为两种的
1.元件
2.元件子件
元件子件是指几个相同的元件封装在一个元件内
你可以在Protel的元器件编辑功能里找到增加子件的功能
注意安排引脚就可以了
不同于单个元件的是,元件子件在使用时是可分离的,在放置时会要求选择子件编号如定义为7402为U1,选择子件编号A。则子件被自动定义为U1A
我只会Protel99。
一般书上都有的...

网友D:
SCH----ERC....

SCH----E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