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中手工修改布线

楼主(2008-08-19):
有了自动布线的基础后,我们就可以方便地进行布线调整。下面将对Protel DXP自动布线的不足之处进行说明,结合我们所做过的Mypcb.PcbDov电路板文件对其进行布线调整。
1.Protel DXP中手工修改布线拐弯过多的线
Protel DXP的自动布线由于算法的原因,经常会出现布线的拐角过多,这样往往会使得视图看起来比较烦乱,经过手工调整之后,这一现象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善。这项调整将会涉及到多条导线的相互位置关系,甚至要进行整体布局的重新规划。
在Mypcb.PcbDoc实例中自动布线后的板子,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一条拐角过多的线,如图7-75所示。

从图中的左上角可以看出,布线的转角过于繁琐。尤其是网络NetU6_15的导线和-12网络的导线,布线的拐角很多而且还相互制约,经过详细地分析,确定布线调整后会有更好的布线方式。下面就详细地介绍布线调整方案。
我们先将-12网络的导线自动布线的情况看仔细,在过滤工具栏中选择过滤条件为网络,在下拉菜单中选择-12网络,就可以将-12 网络过滤出来,如图7-76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12网络从下面走线上来经过一个过孔从底层通到顶层。其底层的走线平直,自动走线很好,但是位于顶层的一小段导线却弯弯折折,拐角太多。并且,由于这段导线布置得不合理,还造成了网络NetU6_15的导线布线拐角过多,走了不必要的路径。
于是,我们设定了一个方案,就是要将过孔的位置提高,使得-12网络在顶层的导线能够从J2的GND焊盘的上方连通到U11的-12焊点。其步骤如下,先将过孔位置提高到如图7-77所示的位置。

选中TopLayer层,然后将过孔右侧的导线删除,从过孔至U11元件的-12焊盘重新绘制导线,得到如图7-78所示的布线方案。

网络NetU6_15的导线就是这种毛病,明明可以直行布线,但自动布出的线就是这样有很多的拐弯。同理,我们将网络NetU6_15的导线也过滤出来,如图7-79所示。

同样,在Toplayer层中,我们将各个拐点删掉,重新规划布线,将其调整至如图7-80所示。

调整过后的布线有了很好的改善,改变前后的网络布线对比如图7-81所示。

可见,布线调整之后,导线的布置更加合理而美观了,不会像调整之前那样导线挤成一团,既不利于电流传输,又不美观。
2 Protel DXP中手工修改布线调整布线的密度
在自动布线之后,往往会发现PCB板上只有一部分地区进行了布线,这部分地区布线密度很大,但是有些地区却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进行布线。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按照以下几个步骤进行处理。
1 先将电路板范围适当缩小,重新进行布局布线。当空白的区域大大减小时停止电路板范围的重新设计。
2 将电路板上的布线稀疏区域的导线适当排列紧密,给布线密集区域留出空间进行调整。
3 调整布线密度大的区域,将其向排线稀疏的地区转移。
这种问题的布线调整很麻烦,尽量在自动布线时调整元件的布局和布线的策略,避免布线不均的情况发生。即使发生了这种布线不均的情况也不要着急,耐心地进行修改就是了。
3 Protel DXP中手工修改布线移动严重不合理的走线
有的导线由于位置的原因,会影响旁边导线的布线。这时,我们就要将这条导线调整位置,方便其余导线的走线,如图7-82所示。

由于连接-12网络的线布置得不合理,导致下面的Netu16_15网络的线也受到影响。这时,就要将-12网络的导线移动位置,使得Netu16_15网络的导线能够很好地布置,如图7-83所示。

4 Protel DXP中手工修改布线去除过多的过孔
Protel DXP经常会使用过多的过孔进行布线,实际上完全没有必要使用那么多的过孔。我们可以将一些没有必要的过孔去除掉。
在去掉过孔的过程中,可以先拆掉几个方向相同的网络和一个方向相异的网络。然后对那几个同向的网络自动布线,最后对那个异向的网络布线。这样就可以减少相当一部分过孔的数量。
5 Protel DXP中手工修改布线依据抗干扰的原则进行布线调整
电路板的布线不止是要求布通,还要考虑到诸多的因素,尤其是要依据抗干扰的原则进行布线。
比如进行串扰和阻抗控制。由于来自邻近信号线的耦合将导致串扰并改变信号线的阻抗。相邻平行信号线的耦合分析可能决定信号线之间或者各类信号线之间的安全间距和平行布线长度。要信号走线保持平行,可以通过计算或仿真,找到在任何给定布线层上信号之间的最小允许间距。这些我们在规则设置中已经设置过了。如果必须进行手工调整,不妨先拆掉几个次要的网络,手工布出这几条重要的导线,然后再自动对那几个网络进行布线。这样会有很高的成功率。
6 Protel DXP中手工修改布线去除填充区和其他辅助布线图元冠
填充区的作用就是防止Protel DXP在填充区内自动布线。当所有的布线工作完成后,要将这些填充区删掉。
将这些填充区删掉只需要执行Edit菜单下的Delete命令或是选中填充区单击键盘上的【Delete】键就可以了。
手工调整完毕的电路板如图7-84所示。
PCB资源网-线路板行业门户网站。提供PCB技术PCB软件下载PCB视频教程(Protel99se视频教程powerpcb视频教程)、电路图等免费信息
 本文地址:PCB资源网 - Protel DXP中手工修改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