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问题

楼主(2008-08-28):
我用PADS2005做一元件封装,在库里做好元件是有边框的,可是在调用该元件放在PCB板子上时,却发现没有边框,问题出在哪里?高手指点.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图层

    是不是你的边框的那个图层没打开?

网友B:
hehe

边框要做在ALL LAYERS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