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傻的问题

楼主(2008-08-28):
(无正文)

网友A:
找本书来看会更快的

找本书来看会更快的

网友B:
认识电子元件吗?

以前的元件,都是比较长的脚,引脚插在电路板的孔里再焊接的,
而随着元器件的小型化、高密度话,就不用在电路板上打孔再焊接的方法了,而是直接焊接在电路板的铜箔上,象贴上去的一样
(其实确实是贴上去的^_^ )
这就是“贴片”了

去看看以前的收录机等的电路板,
再随便找个电脑的主板什么的看看,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