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CB板的形状定义成圆弧形和自定义角度(非45°和90°)

楼主(2008-09-01):
如何在altium中将PCB板做成圆弧形的和角度自定义的,默认的是45°和90度的。
 谢谢大侠指导

网友A:
画线时,键入上档+空格

网友B:
圆弧

shif+空格    半圆!

网友C:
看你用什么软件

这个要看你用什么软件

网友D:
先cad中画好外框,然后导入此dwg文件,形状任意,精度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