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画图中的问题!急!求救!

楼主(2008-09-08):
  就是在画图的时候怎么让两个原件重叠在一起?我的默认的设置只要两个原件一接触就有告警?我想把它去掉?多谢指教?

网友A:
互相学习

在进入design->options之后,在layers中去掉drc errors的勾勾就好了。

楼主:
嘿嘿!多谢!

  多谢!大家加油学习! 加油中国!

网友B:
二楼这样是“自欺欺人”或“掩耳盗铃”

二楼这样是“自欺欺人”或“掩耳盗铃”;

你这将所有的警报都忽略了,不妥!

不过我部知道楼主所说的重叠是为了什么,

完全一样的元件?不管这样,你描述清楚后我认为应该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C:
二楼方法是可以的

二楼的方法是可行的,在板了绘完之后打开做检测,免得其它的错误

网友D:
版主应该你的问题叙述清楚,这样大家才好帮助你!

楼主:
就是:

  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大件和一个小件我想把小件放在大件的下边(两个件在同一个层),但是只要两个元器件一接触就告警了啊!怎么才能去掉?多谢了啊!

楼主:
两个封装挨到一起的时候告警!

网友E:
这个方法可以,我常用的

 这个方法可以,我常用的,如图

网友F:
design-rules-placement

99SE     design-rules-placement  第一项不选

楼主:
嘿嘿 楼上 多谢!

   多谢所有回我的贴的人,小弟多谢了!努力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