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转印法制版的N多疑问

楼主(2008-09-10):
偶是初学者啊,想学热转印法制版,先得有工具吧。

电脑有了,还得需要打印机,我只知道要用激光打印机,但有什么具体要求么??

我银子少啊,只能买个二手的

大家先看看这个:http://www.chinadz.com/printer/

还有这个:http://www.bjitweixiu.com/

最好在800元以下,对分辨率以及速度等有什么要求么?

我是在校生(北京北四环内,距中关村和中发电子城较近),

北京的二手市场真不好找啊,都去了好几趟了仍没找到……

还有就是热转印纸和三氯化铁,在什么商店有卖的呢?

对了还有最重要的,覆铜板,业余电子制作对覆铜板的厚度以及其绝缘材质有什么要求么??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打印机主要是鼓好就行,另外抓纸能力要强,否则,嘿嘿,

另外定影电路也要好才行,否则容易脱落。我用的是HP的H1008,联想的也可以啊

网友B:
热转印纸在电子市场有卖

热转印纸在电子市场有卖,我在南宁的时候是5毛钱还是1块钱一张a4大小的。打印机没必要买,去文印店打印就ok。简单的办法是吧电路图1:1的输出成图片格式,把图片粘到word文档,然后去文印店,用普通的纸打印一次,然后剪合适的转印纸粘在普通的纸上再打印一次就ok
其实这样搞还不如用万用板方便

网友C:
楼主可以找我,我对这个有研究

哈哈,加QQ吧

网友D:
纸是不干胶,卖A4纸的地方一般都有卖的。

那个纸就叫不干胶,挺便宜。我们这17元/200张。三氯化铁在化学药品店有卖的。打印机我看也没什么要求,是激光的就行。(喷墨的我没试过,呵呵)
问下三楼的兄弟:如何把电路图按1:1转换成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