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板子的走线是怎么画出来的,谢谢!

楼主(2008-09-10):
一个手机座充的PCB板,上面的走线画得很好线与线之间的间隙很均匀,铜箔的利用率很高,本人只会用Protel一直没弄明白是怎么画出来的,是不是得用别的软件才能画?请知情的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禁止布线内铺铜

网友B:
嗯,我也做过

  我做的是用手工画的,不过没这么好,画起来也是好烦人的,要一点一点的加,要考耐性的.

网友C:
这个处理起来应该很方便的

我一般都是人工布线,然后铺铜!!

网友D:
手工画的!

老电工的作品。
当年的收音机呀啥的全是这样的。

网友E:
负版方式

负版方式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