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出问题了,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8-09-17):
各位大虾:

 一.描述:

   个人用的是protel99se,信号线宽度10mil;电源和地40mil;元器件间距10mil.

1).在位敷铜时.对于元器件USB插座,电源插座JP_2的两个固定定孔分别用了3个内外径为60mil的孔以增大引脚的插入面积,并且都连接到了网络GND.但是DRC绿色表示违背设计规则:短路和间距太近.请看PCB未敷铜前错误显示.pdf和焊盘短路.JPG.

2).当我敷完铜后,显示敷铜宽度有问题:请看敷铜设置和线宽错误.rar.

3).问题详细见附件中的错误报告.请看敷铜后的错误报告.pdf.

二.提问

1)问题在哪里?应该如何设置设计规则?
2)如何修改?
3)本人属于菜鸟,第一次PCB LAYOUT哪些地方还需要改进?

      先谢谢了大家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203333945.rar

网友A:
因为你的定位孔没有网络

  没有网络的两个焊盘碰在一起会出错,你把定位孔改成GND网络就没事了

另外,你的串口和并口插座方向朝里弄反了

楼主:
我的定位孔已经接GND了

我的定位孔已经接GND了,可还是显示绿色!

网友A:
你自己看看

  电源右边定位孔和USB右边定位孔都有绿线细线和已经布好的地粗线相连,就是你没用地线连接电源右边定位孔和USB右边定位孔

网友B:
o

都是规则设置不对,你把线宽和孔大小设置的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