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电路电镀锡铅合金镀层工艺

楼主(2008-09-18):
1 问题:局部板面或孔中镀层太薄或镀不上
原因:
(1)镀铜层后的板面粗糙,常出现在高电流密度(CD)与低电流密度(CD)区域
(2)待镀锡铅的铜表面被污染
解决方法:
(1)A.通过工艺试验法找出合适的电流密度。
B.在高电流密度区域试加辅助阴极。
(2)A.应严格控制镀前的微蚀处理,因轻微的氧化虽可镀上锡铅,但对后续工序热熔造成润湿差。
B.检查微蚀处理液的成份,确保板面无硫酸铜兰色盐类残渣出现。
C.清洗水水温要保持在21℃以上。
D.问题:锡铅镀层被烧焦、粗糙及发暗
原因:
(1)电流密度太高

(2)添加剂不足
(3)锡铅阳极太长
(4)槽液循环或搅拌不足
(5)锡铅金属含量不足
(6)有机物污染
(7)金属杂质污染
(8)镀层中铅量过多
(9)阳极泥落入槽内
(10)氟硼酸水解产生氟化铅粒子的附着
(11)板子可能自孔内带入少许硫酸根而在铜面产生白色沉淀,进而影响热熔的效果。解决方法:
(1)检查被镀面积,适当降低电流密度。
(2)采用霍尔槽试验法,查看试片背后中心部位镀层凹部的锡铅镀层面是否过低。(见图3)。
(3)这样会造成挂具最下端的板边板角电流密度太高而被烧焦,因此应使阳极长度应比阴极短50-70mm。
(4)应按照工艺规定应加强镀液的循环过滤及阴极杆的往复摆动。
(5)按照工艺规范进行分析与调整。
(6)使用优质活性碳3-5克/ 升进行处理并根据工艺要求补充添加剂。
(7)采用小电流(0.1-0.5A/dm2)、瓦楞阴极进行析镀处理。
(8)可能是阳极成份或槽液成份不对以及电流密度太低使铅镀出太多。应对阳极及槽液进行定量分析,并对电流密度进行调整。
(9)应定期检查阳极袋破损情况。
(10)槽内加挂硼酸袋使硼酸在镀液中处于饱和,从而抑制氟硼酸水解产生。
(11)加强水洗,特别是孔的清洗要特别注视。
3 问题:热熔后焊接性能差
原因:
(1)锡铅镀层的成份不对
(2)锡铅镀层太薄
(3)镀锡铅前铜表面出现钝化现象
(4)镀液被金属杂质污染
(5)热熔前用的助熔剂有问题
(6)镀液被有机物污染
解决方法:
(1)对镀层成份进行化学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进行调整。
(2)根据镀层厚度情况,适当的调整电流密度和电镀时间。
(3)加强前处理和微蚀,确保铜表面干净。
(4)采用小电流、瓦楞阴极进行析镀。
(5)检查并改进。
(6)使用优质活性碳3-5克/升进行处理并根据工艺要求补充添加剂。
4 问题:分散能力差
原因:
(1)氟硼酸浓度太低
(2)金属含量太高
(3)添加剂含量不对
(4)槽液被铜所污染
(5)孔壁上锡铅镀层太薄或镀不上,将造成后工序蚀刻时断孔
解决方法:
(1)按照工艺规定进行分析及添加。
(2)分析后根据结果进行稀释。
(3)采用霍尔槽试验方法来确定添加剂的量。
具体方法:首先确定电流0.1A电流、电镀1分钟,如果试片上镀层覆盖面积达80%以上,说明添加剂浓度正常。
(4)采用小电流、瓦楞阴极进行析镀。
(5)分析可能造成的原因,从改善槽液成份入手提高分散能力,增加电流密度及电镀时间,确保抗蚀金属镀层的厚度。

5 问题:热熔后表面呈砂砾及雾状
原因:(1)锡铅镀层被污染(2)镀层成份不对或被铜污染(3)助熔剂中水分过多(4)底铜被
污染
解决方法:
(1)热熔前使用盐酸加硫脲溶液将锡铅镀层表面清洗干净。
(2)对槽液成份进行分析及调整或采用小电流通电处理。
(3)检查后必须进行更换。
(4)图形电镀铜时要特别注意表面质量状态。
6 问题:镀液混浊
原因:
(1)镀液中有硫酸根存在,形成硫酸铅沉淀粒子悬浮
(2)镀液中硼酸过低
(3)镀液中进入过多空气,形成多量四价锡的胶体
解决方法:
(1)镀前处理避免用自来水,可采用纯水彻底清洗或采用氟硼酸(!()微蚀后直接入槽。
(2)镀槽内按工艺要求常挂硼酸袋使其常呈饱和状态。
(3)检测及调整。
以下摘自和整理《印制电路工艺》中电镀锡铅合金和甲基磺酸镀锡铅合金部分故障及排除方法如下:

(一)印制电路电镀锡铅合金镀层工艺
1 问题:镀层粗糙甚至是树枝状结晶
原因:
(1)电流密度过大
(2)添加剂太少
解决方法:
(3)根据被镀面积适当调低电流密度。
(4)采用霍尔槽试验法,根据试验结果调整添加剂。
2 问题:板面局部无镀层
原因:
(1)干膜或油墨经曝光后显影不干净,有余胶
(2)电接触不良
(3)两块板电镀时重叠
(4)操作时板面被杂物(如胶、修版墨等)污染
(5)刷板时不注意,造成板面划伤,或孔边缘露基材
解决方法:
(1)强化图像转移工艺的控制,采用着色或化学方法检查是否有余胶。
(2)检查各电接触点并进行定期清理。
(3)确保挂具之间的间距,即使阴极摆动也能防止板面图形局部重叠。
(4)注意持取及修版时保持板面干净。
(5)严格控制刷板过程,防止此类问题的发生。
3 问题:板面大面积导线镀层变黑
原因:
(1)添加剂含量不足或比例不当
(2)镀液中二价铅含量高
(3)被二价铜、一价氯等污染
(4)阴极移动太快
(5)电流密度太小
(6)主盐浓度太低
解决方法:
(1)使用霍尔槽试验法确定添加量并按照提供的数据进行调整。
(2)按照工艺要求进行分析及调整。
(3)进行电解处理。
(4)进行工艺试验确定移动适当的速度。
(5)根据工艺提供的被镀面积数据加上其它因素适当提高电流密度。
(6)分析后根据所提供的数据进行补充。
4 问题:电流下降电压升高
原因:
(1)阳极面积太小
(2)阳极泥太多
(3)电接触不良
(4)主盐浓度低
解决方法:
(1)按照阳极与阴极比例进行调整。
(2)应定期进行清洗阳极及阳极袋。
(3)检查各接触点,并定期的进行清理。
(4)分析后根据所提供的数据进行调整。
5 问题:镀液浑浊
原因:
(1)二价锡氧化严重
(2)氟硼酸量不足
(3)循环过滤不够
(4)被杂质污染
解决方法:
(1)添加防氧化剂,加强溶液过滤。
(2)分析后补加氟硼酸。
(3)加强循环过滤。
(4)通电处理,定期过[1YIL]滤。
6 问题:难热熔或热熔不均匀
原因:
(1)锡铅比例不当
(2)与有机物产生共沉积
(3)被二价铜污染
(4)电流密度太低
(5)槽液温度太低
解决方法:
(1)分析镀液中二价锡、二价铅的含量并按照适当的比例进行补加或调整。
(2)根据镀层质量,采取活性碳处理,不可采用双氧水和空气搅拌处理,以防二价锡被氧化。
(3)采用小电流、瓦楞阴极进行处理。
(4)根据被镀面积及其它因素进行调整。
(5)严格控制槽液工作温度。
7 问题:镀层呈现台阶状
原因:
(1)硼酸含量太低
(2)氟硼酸含量高
解决方法:
(1)补加硼酸,并确保硼酸袋是满的。
(2)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进行调整,确保在工艺规范以内。
8 问题:镀液对干膜或抗电镀油墨有腐蚀性
原因:
(1)氟硼酸含量高
(2)槽液温度高
(3)校正液浓度太高
解决方法:
(1)分析后根据分析结果进行稀释到工艺规范内。
(2)严格控制槽液温度在工艺范围以内。
(3)活性碳处理。
9 问题:镀层中锡含量高
原因:
(1)阴极电流密度高
(2)镀液中锡含量高
(3)阳极中锡含量高
解决方法:
(1)按工艺要求降低电流密度到适当范围。
(2)分析并严格控制锡铅比例:1.9(2.2之间)。
(3)检测阳极主成份或选择合适的阳极。
10 问题:镀层热熔后出现白斑或锡花纹
原因:
(1)有机物污染
(2)二价锡含量高
(3)二价锡、二价铅含量低
(4)槽液温度高
解决方法:
(1)活性碳处理。
(2)严格控制二价锡、二价铅比例。
(3)分析后进行调整,并严格控制含量范围。
(4)严格控制操作温度。
11问题:镀液分散能力差
原因:
(1)金属总浓度高
(2)氟硼酸太低
(3)槽液温度太低
解决方法:
(1)按照槽的体积取出一定量的溶液,然后再进行调整至工艺规范要求以内。
(2)分析后适当调整或提高氟硼酸含量。
(3)控制操作温度范围。
(二)印制电路甲基磺酸镀锡铅合金工艺部分
1 问题:结合力差
原因:
(1)前处理不良
(2)电流过大
(3)被二价铜等污染
解决方法:
(1)加强前处理,确保板面干净。
(2)根据被镀实际面积和其它因素,适当地降低电流。
(3)小电流、瓦楞阴极处理。
2 问题:镀层不够光亮
原因:
(1)添加剂不够
(2)锡铅比例不当
解决方法:
(1)根据霍尔槽试验结果进行适当的调整。
(2)分析及调整。
3 问题:析氢严重
原因:
(1)游离酸过多
(2)二价锡、二价铅浓度太低
解决方法:
(1)按照工艺要求适当地调整。
(2)分析后根据结果进行补加。
4 问题:镀液浑浊
原因:
二价锡、二价铅胶体过多
用处理剂处理胶体,再用活性碳吸附有机杂质,分析后重新调整。
5 问题:镀层发暗
原因:
(1)被铜污染
(2)阳极泥过多
解决方法:
(1)小电流进行处理。
(2)加强过滤或活性碳处理。
PCB资源网-线路板行业门户网站。提供PCB技术PCB软件下载PCB视频教程(Protel99se视频教程powerpcb视频教程)、电路图等免费信息
本文地址:PCB资源网 - 印制电路电镀锡铅合金镀层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