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学PowerPCB,问题一大堆,

楼主(2008-09-19):
手动布局,好像PowerPCB不允许把器件放到板框外面,也不许把器件叠放,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不对,
由于板上没有空余的空间了,所以我想把两个不同层的器件调换一下,居然两小时了都搞不定.

用习惯了protel,PowerPCB居然看不到焊盘上的编号和网络名称,很不习惯,

PowerPCB的缩小放大和没有加辅助工具的protel一样难搞。

PowerPCB怎么样关闭暂时不需要看到的层?

还没有找到放置过孔的方法.

求高手解答,多谢.

网友A:
o

我也在学习,可以放大缩小,放过孔可以用f4切换层阿,关闭不需要看到的层应该在setup下的什么color阿

楼主:
,,

好像在画线的时候点右键,选Add Via就可以放过孔,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操作,
但这样的过孔很怪,不像Protel那样有明显的内圆和外圆,
还请知道的兄弟指点。

网友B:
空格,输入dro关闭在线检查

网友C:
re

手动布局,好像PowerPCB不允许把器件放到板框外面,也不许把器件叠放,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不对,
》》如果打开了DRC(动态规则检测),就不能吧元件放到板框外,和不允许器件堆叠,因为这些都违反了安全规则,如果要关闭,就像乐乐所说的,输入dro,回车。

由于板上没有空余的空间了,所以我想把两个不同层的器件调换一下,居然两小时了都搞不定.
》》这个有几种方法实现,选中你要换层的器件,点右键,选择flip side,或者选中这些器件,alt+回车,进入属性设置对话框,修改下里面的层就行了。

用习惯了protel,PowerPCB居然看不到焊盘上的编号和网络名称,很不习惯,
》》这是有点不爽,据说pads2007可以了。

PowerPCB的缩小放大和没有加辅助工具的protel一样难搞。
》》用带鼠标的中键拖放,可以实现放大,缩小,在工作区的边缘点击中键可以实现PAN的功能。
PowerPCB怎么样关闭暂时不需要看到的层?
》》用ctrl+alt+c,打开颜色设置,吧不需要的层前面的“钩”去掉就行了。当然,要显示的时候可以钩上。
还没有找到放置过孔的方法.
》》放置方法很简单,布线时,按住shift点击鼠标左键就放置了,要设置过孔的大小,可以在setup->pad stacks 打开焊盘设置对话框,在pad stack type 栏选择via就可以设置过孔了。

网友(2008-11-29):
你用惯protel,把它转为protel.

网友D:
PowerPCB

手动布局,好像PowerPCB不允许把器件放到板框外面,也不许把器件叠放,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不对,
》》如果打开了DRC(动态规则检测),就不能吧元件放到板框外,和不允许器件堆叠,因为这些都违反了安全规则,如果要关闭,就像乐乐所说的,输入dro,回车。

由于板上没有空余的空间了,所以我想把两个不同层的器件调换一下,居然两小时了都搞不定.
》》这个有几种方法实现,选中你要换层的器件,点右键,选择flip side,或者选中这些器件,alt+回车,进入属性设置对话框,修改下里面的层就行了。
。

PowerPCB的缩小放大和没有加辅助工具的protel一样难搞。
》》用带鼠标的中键拖放,可以实现放大,缩小,在工作区的边缘点击中键可以实现PAN的功能。
PowerPCB怎么样关闭暂时不需要看到的层?
》》用ctrl+alt+c,打开颜色设置,吧不需要的层前面的“钩”去掉就行了。当然,要显示的时候可以钩上。
还没有找到放置过孔的方法.
》》放置方法很简单,布线时,按住shift点击鼠标左键就放置了,要设置过孔的大小,可以在setup->pad stacks 打开焊盘设置对话框,在pad stack type 栏选择via就可以设置过孔了。

网友E:
我来回答

PowerPCB的缩小放大和没有加辅助工具的protel一样难搞。

//不是这样的吧? PAGE UP/PAGE DOWN 按键操控好简单;也可以用小键盘。
0:以鼠标位置为中心,平移到屏幕中心
1:重画图像
2/4/8/6:下/左/上/右移动半个屏幕
3:缩小画面,看到更多的内容
5:配合鼠标圈定型缩放
7:缩放到看全部画面
9:放大画面,看到更详细的内容
./del:作用同数字5,方式略有差异

图面控制还是很方便的。(注意小键盘的数字锁,打开和关闭是不同的)

网友F:
POWER PCB比PROTEL 99好用多了。

用习惯了,POWER PCB比PROTEL 99好用。

网友G(2010-10-26):
帮帮发个powerpcb5.0软件。现在有一个一直**不了?

网友H:
都有PADS9了,还是绿色版,才30M,画画简单的板就用用

再复杂点的就用W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