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晒个电源板

楼主(2008-09-20):
做开关电源实验用。输入可达AC600V,输出5路共25W

楼主:
手机拍的

网友A:


网友B:
图中为何还有告警!!!!

楼主:
距离太近警告

网友C:
一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剽窃作品。

网友D:
感觉有两个PAD在上面似的

还是鼓励一下

网友E:
东西不错.

东西不错.

网友F:
间距!间距啊!

网友G:
打击下楼主,这个LAYOUT严格的说来是不合格的电源

打击下楼主,这个LAYOUT严格的说来是不合格的电源,安全距离就不合格,基本的要求,可以看出做电源的时间不长。

网友H:
这个画得很好。有没有经过认证。

楼主:
TO:10L 这个板是作实验用,不是做产品。

间距有些地方小了,不是在高湿的条件下,问题不太,实验用足够安全了。

网友I:
好,

板子很不错,

网友J:
输入加个隔离变压器就安全了

市电经常叠加高压脉冲,很容易击穿过近的线路间隙。

网友B:
版主使用的画图软件是99se吗?

   见里边有的走线,比较宽 是一片一片的,是怎么画出的啊?

那是覆铜吧

网友B(2008-10-22):
楼主画得板 是双面的吗?

网友K:
安规有点悬

网友L:
可以把原理图也挂上吗?

楼主,可以把原理图也挂上吗?兄弟想虚心学习下!
不知道是否方便?

网友B(2008-11-24):
问 lz 图中的 吸收 只要一种就可以吧!

网友B:
再问一下 lz的pwm

网友B:
再问一下 lz的pwm 芯片 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M:
不懂电源

做电源的兄弟还能指点下所以然啊。

网友N:
单面加飞线的吧

这个电路具体哪个位置的距离太近阿

网友O:
单面板的焊盘要加强才行啊

网友P(2012-08-19):
回复 楼主:
LZ,不知道在整流二极管下那几个焊盘是什么意思?

网友Q:
不错,是个单面板,更适合做产品、、、希望下次能补贴出原理图。学习一下

网友R:
没有放电针,估计过esd够呛

网友S:
请问PCB板上不规则的导线怎么画的
;是用什么工具啊填充还是敷铜啊

网友T:
图还行,,就是不符合安规标准!

网友U:
一般吧,感觉我也可以画成这样 (不报错)
我能画的就算比较简单了

网友V:
输入可以输高压,最好搞个外壳,用起来安全点

网友W(2012-11-29):
回复 网友S:

都可以实现  看个人爱好

网友X:
不错,看上去很整齐啊

网友Y:
先鼓励一下,再接再厉。

网友Z:
这个电源功率多少?

网友AA(2013-03-21):
鼓励一下

网友AB:
单面板 额 貌似 8x

网友AC:
AD画的  不错哦

网友S(2013-04-24):
受益非浅

网友AD:
进来看看评论,学习下

网友AE(2013-07-30):
问题一箩筐,继续努力吧,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AF:
可否加QQ一起探讨392543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