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8-09-26):
现在需要TSOP44的封装,
有Packaging information,
但是我有点弄不清楚packaging information和曾经见过的outline的尺寸是不是不一样,
我按照packaging information上的尺寸大小画封装就可以了还是要比packaging information的尺寸大才行?

谢谢指点

楼主:
pachaging information是IC的尺寸还是封装库的尺寸?

pachaging information是IC的尺寸还是封装库的尺寸?

我现在就是不能确认这一点
谢谢回答

网友A:
按资料

这个。。。不是按照PDF资料上的封装做的么

网友B:
按资料

按资料,资料中有时会有推荐尺寸的和做法的。

楼主:
资料中只有pachage information

里面标了各个尺寸,并分别给出了这些尺寸的最大值和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