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晒】单面板

楼主(2008-09-28):
上次晒了个双面的,自我感觉还可以的板子,被人说的一无是处的感觉很不错,决定再晒一个,shit,是男人的就批我!看了不批就是SB,顺便把上次那个没有连接地线的修改后的双面板再发一下。

楼主:
上次修改的双面板

网友A:
o

单面板线太细,跟焊盘连接的线要做处理,要不然一过锡炉会断的

网友B:
同意5楼,嘴巴里灌满了狗粪

网友C:
RE:

双面板还好一点
但单面板就……同意三楼的
而且非常之乱
下面是我布的单面板
可以看看,也有很多地方不好

网友D:
改小电阻功率

应该改用功率小点的电阻使得排版更美观,单面板线条最好粗点(视板材不同)线条与焊盘链接处需加固处理

网友E:
好像自动布线,最好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