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板的时候过孔是不是按照个数算钱的??

楼主(2008-09-29):
同样的板子,过孔越多就要越贵吗、?

网友A:
一般按照面积算钱

不过层数多了的话,有暗孔和埋孔的价格会不一样

网友B:
目前还没听说孔的数量影响价钱的。

一般按面积层数算钱,那么“不一般”是怎么回事呢?

(1)线宽、间距太小,或孔太小。
(2)多层板上有盲、埋孔。

都是因为不好做,板子做出来次品多,为保证实际给你的板次品少,就必须增加测试,挑出有问题的,把好的给你,只不过那些没给你的问题板也得算在你头上,钱当然要多了。

(3)镀金
(4)厚板(或对材料有其它要求)

料钱当然要高了,有金啊,不是锡啊。这需要数有多少焊盘(金手指)来算钱。

至于孔的数量,一个基本常识:孔越多,越容易出现个别连不通的孔,能少就少几个。高级一点的常识:孔是有寄生电感之类参数的,对高频高速的板有影响,还是能少就少几个。

网友C:
不在孔有多少

而在于对制板工艺复杂程度的影响
做起来麻烦,生产耗时长,成品率低,制板费用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