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层分割带来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8-10-08):
如果信号穿越地(电源)平面的分割带会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如下图;
但如果信号是被夹在地平面和电源平面之间,地平面完整,电源层分割,信号穿过了电源层的分割带。是不是就没有关系呢?因为信号的回流信号会自动找最短的路径回到参考地,而地平面是完整的。

网友A:
同样有这个问题

地是完整的,回流到地的信号没问题了,可是从电源到信号的回路电流一样是有类似的问题的。理论上完整的内电层(电源和地都算)肯定比 分割过的内电层效果要好,不过考虑到层数问题,双内电层的PCB肯定是只分割电源层,而很少会去分割底层的。但这个应该也不是绝对的,只要你明白其中的原理设计时稍作注意就可以了,有没有感觉那些细心的人做的电路总是很好。

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完全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用最直接的思维去想,理想程度也是“完整内电层 > 被分割内电层 > 没有内电层”

注:个人经验,在实际的应用中有内电层的板,在抗干扰噪声抑制等方面要明显优于没有内电层的板。用通俗的话讲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小毛病要少很多。

网友B:
电地分割影响及其应对方法见《快快乐乐跟我学高速PCB设计

分割有好处也有坏处,在变压器下面分割就有好处,在信号线下分割就会切断回流路径,引起串扰。

解决方法就是人为提供回流路径,比如用小电容在分割上跨越。如果相临层有完整电地平面就不必再做处理了。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C:
回复主题:电源层分割带来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说的信号是被夹在地平面和电源平面之间,但是信号只会参考其中的地或电源,不会同时参考两个层的,这种情况你的叠层一般至少是6层的了,因为4层的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的。那到底是参考地还是电源,要看你PCB的SPEC了,它会参考最近的参考面,这种情况,一般会去参考地,你这种情况,PCB在工艺上,信号层离地线层会近,厚度约几个mil,离电源层教远,厚度大概几十个mil(30-50)。原则上,信号不要跨层,这里的层是被参考的那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