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padslogic做库元件的问题,大家进来看看,帮帮忙

楼主(2008-10-10):
   本人在用padslogic做库元件的时候遇到了个难题,请大家帮帮忙,先谢谢了
在用TOOLSPART EDITOT做了个CAE Decal后,在编辑元件脚时(即pin number设定时)发现一定要使用数字,而我的元件是bga封装的,我在PCB Decals中的元件也指定了是bga啊,可在pin number设定时没法将其管脚设定为A1,C5等类似的脚号,是在哪里设定啊?请大家给指点下,再次谢谢了

网友A(2008-12-13):
PADs的低级版本是有此问题

比如二极管的AK命名也不可以,必须123456
升级到2005或2007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