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怎么总是连不上啊?

楼主(2008-10-10):
怎么总是连不上啊?
Macro 41: New Node
Add node D4-2 to net NetU4_1
Error: Node not found
D4是二极管,U4为光耦
 有封装,什么都有就是连不上
  都这个问题!

网友A:
你用的是99se吗!

  你检查一下 原理图编辑器 里边的管脚名称和pcb封装库里边的管脚名是否一样。

楼主:
回ls 我是用99se原理图编辑器和PCB封装的官脚名是一致的

网友B:
库造的有问题

楼主:
这个软件也有点问题!我重新安装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