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请教导下

楼主(2008-07-02):
前輩們~~~我是一個新手`我想問下前輩們~做PCB的封装时根据实物的PCB封装来做一个电路上的封装其实要多大的???~~!~好像~如图下那个尺寸是这样~那在PCB画图软件那~应该是多少的数据勒?//~`给下答案我呀~`谢谢前辈们~1

网友A:
有这么详细的尺寸图,你还画不出来

楼主:
怎么办

我知道`是不是没个焊盘要做大0。5个MM呀??这样做勒~那间距不就是不准勒````有时我就是这样`好模糊!

网友B:
稍微做的比元件实际管脚长点就行呗

网友C:
貼片

做的焊盤比實際的大0.2mm長度可做長一點,間距不動

楼主:
我明白勒~```謝謝大家`知道~

目前我在學做産品~到勒我畫好勒~我給大家看下~評價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