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cadence的问题

楼主(2008-07-14):
我在PCB图上放置元件的时候,提示“找不到元件,因为焊盘找不到”。但库里面已经有了这个元件。每次只要选择相应的.dra文件-&gtmodify design padstack,不做任何更改,只需选择save to file 就可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试试这个

setup --&gt user pere...--&gt Design path --&gt pad_path

网友B:
路径不对!

setup --&gt user pere...--&gt Design path --&gt pad_path

楼主:
谢谢啦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