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原则问题

楼主(2008-07-22):
最近在搞一块DSP的板子,但对铺地的问题很头痛!
板上有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像这样的板子到底需不需要铺地(铺铜)呢?
铺铜的范围有是有怎么样的原则? 看了很多资料都没有一个系统的说明
请高手来说一下!

网友A:
我是新手,我这两天看书的总结

肯定要铺得,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铺,有数字器件的地方铺数字地就是了。
这是我看书联系实际得的,
见笑了。请指点!

楼主:
谢谢回复 现在也是分开铺的

呵呵 ,谢谢回复 现在也是分开铺的 不仅数字,,模拟分开铺,而且各个部分的内部也是分开铺的,这样这样考虑是为了一些元件的layout要求。
是否有什么好的资料可以推荐?

网友A:
我是资料什么都看的,从中找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