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型号

楼主(2008-07-28):
请问各位大哥,贴片封装的型号比如:0402、0603、0805这些数字具体都表示什么?有人说是长和宽,但是总觉得不对!~~~

网友A:
RE

贴片型号的大小不一样
得注意要是做完板子焊不上就白做了

网友B:
这是英制,

0805表示焊盘间距是80mil,焊盘宽度是50mil。注意,80mil是焊盘中心距!

楼主:
re

恩,谢谢指点!

楼主:
re

怎么量出来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