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了冷门问题!熟悉工艺的解答下

楼主(2008-08-01):
关于电路板焊接后,要进行高低温循环测试.不知这个测试优缺点如何?在哪种情况下需要进行这种高低温循环测试?个人感觉这种测试对电路板和元器件有损害!

网友A:
不试以下怎么知道你板有什么缺陷呢?

不光电路板要经过这种实验,产品也要做这种实验,标准就有这种实验条件.

网友B:
产品也过冬夏呀

高低温好,是好产品就要过,如果零度都不过,产品不过冬呀。如果 40度都不过,难道不过夏天了呀。

网友C:
当然要测试了,老化测试等

网友D:
高低温循环不是高低温冲击,似乎循环可以消除部分热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