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帮帮忙了,谢谢!

楼主(2008-08-20):
 PCB版在上电工作后高压不行,但低压就没问题这是PCB的高压安全间距问题吗?,还有一个问题是同一版本的PCB做了两批样版回来,效果却不一样,这又是为什么?
哪位高人给菜鸟发个PCB安全间距的相关资料,谢谢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雷霆万钧 不知所云

不明白你说什么,是信号电压 ,还是电源电压什么的,不知所云。你问了一个别人无法回答的问题。不过今天刚看了做人要有同理心**,感动了,觉得回答你可能有帮助,还是写点东西。
-----------------------
假设你是由于电压高导致电压击穿的话,那你就找到击穿位置,然后拉开距离。
假设你是由于高低压信号混合布置的话,那可能是高压电路串进的干扰存入低压电路中,那就分开布置。
假如你选材料器件不过关也可能导致。。。。
假如你的设计原理问题了。。。。
假如。。。。。
假如。。。。。
还有很多假如。。。

同样的电路板做了两批样板回来,效果却不一样,那就更不好说了,什么效果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法,我实在猜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回答

楼主:
谢谢了

谢谢楼上的回答!
现在补充一下,前面所说的在高压运行时不行指的是在AC120V以上DC12VDC5VDC-12V都存在掉电现像,今天查出是变压器反馈部份一个电容 容量太小。
现在新的问题是在DC12V上出现像锯齿波一样的12V电压,这跟电感 有关吗,还是变压器能量不够?
同样的电路板做了两批样板回来,效果却不一样。这个就是同一个控制板控制,但一批能高速运行,但另一批却怎么也不行,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B:
RE

我做板高压部分的爬电距离都要求在3毫米以上,不过CUL认证的要求是不可小于1.6毫米。
同样的电路板做了两批样板回来,效果却不一样。这个就是同一个控制板控制,但一批能高速运行,但另一批却怎么也不行,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猜想应该是板材的关系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也怀疑是板的问题,但这会不会是厂家做的工艺问题呢,因为我一直用的板材都是RF4的,也都没出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