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6:敷铜后操作有时变得很慢,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20):
如果敷铜、删除、再敷铜,多操作几次机器就动不了了
有时要等几分钟,就算只删除一个过孔
如果敷铜删除了要修改什么,都可能遇到问题
重新启动AD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
求教 PCB布线培训(电磁兼容性设计) 有哪些培训机构呢?

PCB布线培训(电磁兼容性设计) 有哪些培训机构呢?一般是怎么样收费的呢?谢谢了!

网友B:
呵呵

两种可能
1 是你的软件**的不好,找个好点的 版本
2 是你的电脑配置问题,这个软件很好电脑资源

网友C:
re

覆铜以后如果不慢,那表示你的机器非常好。

慢是正常的,覆铜以后要修改,要不不把覆铜隐藏掉,要不用单层模式。

反正覆铜慢是正常,你想想运算量是多么大。

楼主:
感觉就像先前敷铜的数据没有在删除时清除掉

我是删除敷铜再修改,时快时慢
当然机子还算好,AMD4400+2G
同样的文件,退出AD6.6再进入,就不会遇到慢的情形

网友B:
奇怪

我记得好象AD6。6里面好象有个什么清除存储器的选项,是不是那里要选中

网友D:
感觉和显卡有关系。

AD6太华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