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V的电压怎么分成两个12V的电压?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楼主(2008-08-21):
(无正文)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

我想就串联分一下压,因为连个负载一样,不知还要加什么器件吗?

网友A:
如果能保证两负载一样,可以直接串联

楼主:
3楼的高手,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B:
感觉三楼和四楼好像演双簧

网友C:
切,awey 用得着演双簧吗???

不过3楼的做法也不一定保险,要看负载是什么、以及电流是否会变动...

网友D:
被点了死穴,再也没电流动了。。。

网友A:
也难怪!最近在忙几个项目,来少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