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价钱怎么算?谢谢

楼主(2008-08-21):
如果按焊盘数,每个焊盘一般多少钱?

网友A:
不能简单按焊盘计算吧?又不是贴片机

应该按PCB复杂程度和客户要求定,转变成实际情况就是你的布板时间和你的工作经验.

网友B:
一般1-5元一个焊盘,具体看复杂度

网友C:
主要看复杂程度,只有简单的板子才看焊盘

网友D:
按时间算最好

好手一看规模便可将工时估计得**不离十,按你上班时薪的3倍收,少了别干

说难听点,一年上260天班*8小时,有几位干满一半时间的?

兼职时薪低于2倍,纯粹亏本,还不如啃啃书,充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