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今晚打你是**一个垃圾。

楼主(2008-08-22):
TDA2822小功放!

网友A:
沙发哈。请问好多直角这样好吗?

网友B:
娱乐之用

有意思

网友C:
低频无所谓

网友D: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个功放PCB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个功放PCB,音频的东西注意点,很容易自激和产生电流声.
尽量不要画90度的线,以免误导新手.

楼主:
这个是已经做成成品的板,音质很好的。

网友E:
虽然不是真hotpower,也给你加个裤子~~

网友F:
画的不错,基本上低频电路该掌握的要点都掌握了。

楼上说不能画90度直角的全都菜鸟,鉴定完毕。

网友G:
恩,仔细看确实不错,同意LS

“说不能画90度直角的全都菜鸟”
赞同ing。。。

网友H:
还不够山寨

这类单面板应该画隔离线铺铜来做,节省腐蚀液,增强散热能力和元件的焊盘的牢固度.别说2822的板,连鼠标板都是那样

楼主:
LS那个帖子我看过,但是忘记了,哪位给个链接?

网友I:
呵呵

    呵呵,不加泪滴?这个功放多少瓦的?散热没问题吧?我觉得楼主可以把它画得更好看,呵呵。我是个新手,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J:
......

看来我是菜鸟

网友K:
intel的板,清一色90度直角的

网友L:
这样的板画90度还好点。

让我画也会选90度。

网友M:
能不能讲解一下90度,好在哪?

网友N:
能不能讲解一下90度,好在哪?热切关注中。。。。

网友L:
为什么90°好?凭感觉。

因为这么小的板,线宽很粗,走45°那个角度也很小,还不如直接90°,看上去舒服。这里又不是高速信号,主要是功率或者模拟信号,90°没什么问题。

网友O:
娱乐

娱乐型的

网友P:
呵呵,冬发君犯了崇拜主义了把。。。

引用 网友K: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14楼: intel的板,清一色90度直角的

功率板在空间受限制的情况下,可以使用90度角,单纯从传输线的角度看,确实不好,但PCB是一门折中的艺术,在空间受限制的情况下使用90度角避免距离等不够,却成了综合上的‘好’。。。

网友P:
鄙视LZ这个傍‘大款’、仿‘名牌’的ID

网友Q:
呵呵,反正时娱乐嘛……

网友R:
说“说不能画90度直角的”建议看看TI的一些AD,DA评估板……

网友J:
to yewuyu:

什么叫“避免距离等不够”?不太明白啊,能否指点一下?

我总觉得画成90度没说不可以,但我总觉得不会比45度之类的反而会“好”,

虽然事实上好多没什么高速信号的板子90度跟45根本就没区别,别说90度了,你就是画了锐角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P:
回LS

LZ的那个板子上有几个地方是90度,但如果改成45度的话,线和焊盘就靠的太近了,那样反而容易出问题。。。

至于高速信号或者AD、DA什么的,如果不是为了做匹配等特殊目的的话,一般还是不要做成90度。。。

功率板更多的考虑是通电流能力、热设计、工艺性等,对信号传输的完整性相对关注要少得很多,所以弄成90度保证那几点反到是上策了。。。

呵呵,设计是一门折中的艺术,越来越感觉这句话多么的有道理。。。

网友S:
简直入门级水平,难道高手都是吹出来的?

网友T:
楼上这位菜鸟,你把元件换换位置重布一下,看我不拍扁你

网友U:
楼主把protel99的PCB发出来

  元件也不多,不服的自己重新布线发上来打擂台

网友S:
TO老虎今晚打,没必要去重画

小学读100年还是小学生.

网友T:
MicroMMU:莫装逼,装逼被雷劈!

网友V:
呵呵,还吵上了……

网友S:


网友W:
楼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网友X(2008-09-27):
问个问题

你的功放供电用电池还是变压器,
估计会有交流声的,不如用LM386,交流声比较小。

网友V:
此为BTL结构,噪声还是很小的。

网友Y:
右上角的电容旋转90°更好

第3 个圈到底是什么字符?

hotpоwer hotpower hotpOwer hotp0wer

网友D:
intel的主板并不是布线最好的

公认的主板布线排行第一的是ASUS,其他大都抄ASUS,intel只能算DEMO。

网友Z:
这么点小板,什么角度都可以了

只要线径合适,输入输出不要太近,电源退耦就可以了

网友AA:
楼主的板子应该

  最大输出 就在一两瓦 之间吧! 小功放 不用散热的!记得又一次回家休录音机(随身听) 里边就是用这个片子 做的末级 放大!

网友AB:
如果pcb板质量不够好的话,修板容易掉铜皮

敝人认为单面板还是铜箔面积大一点好
参考各ic datasheet的推荐pcblayout

网友AC:
铜少了一点

铜少了一点
字被挡住了一个。
按照cadence的自动布线的帮助里面说的,90度布线是最容易走通的。但是这个感觉修正成135度也可以,离板子角远一点。

线是够粗了,不止主板见有走直角的,我见vitesse的demo板2.5G的信号照样走直角。

网友AD:
我看画90度的人很多的

去电子市场做板子的柜台看看,单层板的很多都是90度

网友(2008-10-29):
pcb技术

线走45度好些吧

网友AE(2010-06-25):
用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