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mm毫米间距的双排插针,插座,两脚间能否过条线?

楼主(2008-08-25):
针脚是0.4mm的方针,麻烦给个建议,打多大的孔?多大焊盘?过线多粗?
一般工厂做有问题么?谢谢!

网友A:
个人建议最好不要过

   能不过当然最好就别过了,不过没办法的话,最好就是线小一点(也要6MIL以上),安全间距要符合要求,焊盘也要足够。

网友B:
1.27mm的最好不要过.

1.27mm的最好不要过.对生产工艺要求太高,成品率太低,PCB厂不愿意.
2.00mm的就可以了.

网友C:
要求太高,换用表贴的啊

网友D:
re:根据我的经验,这个过一根线一点问题都没有。

设置1.27排针焊盘为:36/32  孔:24.这样安全间距为6的情况下,可以过一根6的线。以上单位是mil。

PS:这个6mil安全间距生产工艺我见过所以工厂都可以生产。0.8mm/0.5mm的BGA尚且可以出线,何况1.27mm?

网友C:
能选表贴的最好,成本也高不了多少~!

这个6mil安全间距生产工艺我见过所以工厂都可以生产。0.8mm/0.5mm的BGA尚且可以出线,何况1.27mm?

同意。

1.27=50mil,0.4方针,孔径选26mil适宜,
若用34/26孔,50-34=16mil。线宽6mil,线距5mil,工厂做是没问题的。
若用36/26孔,线宽与线距都是5mil,也是没问题的。
不过要看制板厂水平怎么样。
前段时间的一个板,BGA下的孔都是14/8,线宽4mil,线距3.5mil,也批量了。
关键和制板厂沟通好~!

网友E:
路过说说

如果在焊接面最好不要过,在其它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再说一下,关键是看PCB厂

对生产手机或蓝牙等多面PCB板的厂家而言,0.5mm点距的BGA都能贴,中间还要过线,当然别说1.27mm了.这点地球人都知道.而且上面的电阻电容都是0201或是0402的,0603的和0805的很少用了.
对只只能生产双面板的PCB厂家而言,有些厂家甚至连激光打孔设备都没有,只能机械打孔,这样的厂家能在1.27mm点距的焊盘中间过线?

楼主所说的情况肯定能生产,关键是找一个好点的工厂,但是好点的工厂PCB贵.

如果能尽量降低对PCB工厂的要求,也就能降低PCB的成本.

我还见过双面板0.5mm/0.25mm过孔不能生产的.最低为0.65mm/0.35mm.

只能怪楼上几位遇到的都是好的PCB厂,我遇到的都是差的PCB厂了.

另外楼主的问题可以具体问PCB厂的人.一般PCB厂都会提供最小焊盘/最小安全间距/推荐最小焊盘/推荐最小安全间距等.

网友F:
可以过。

你可以把焊盘设置成椭圆形,增加间距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要先找厂家落实了

网友G:
我最近的板子上也有这东西

只要用椭圆焊盘,过线没问题.
我就是在担心这种密度以后波锋焊接不知道有没问题.

网友H:
最好不要在焊接层过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