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怎样截图?我不知道怎样把PCB的图截下上传

楼主(2008-08-26):
(无正文)

楼主:
请知道的人说说,谢谢!

网友A:
键盘上的组合键

ctrl+alt+a

网友B:
那得要你装了qq才行……我一般是直接按键盘上的print screen键

然后放画板里修改。

网友C:
强烈建议去下载个SnagIt

网友D:
长见识了!

谢谢楼主!!!!!!!

网友E:
偶习惯QQ的,但是工作的时候不行,就只能采用7L的了

网友F:
方法很多!

方法很多!

网友G:
强烈推荐用 UltraSnap

几百K免安装功能强大

网友H:
我的方法和computer00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