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图,请大家帮忙看看,先谢过了

楼主(2008-08-26):
(无正文)

楼主:
请帮忙看看,给位大虾

网友A:
像蓝牙PCB.

像蓝牙PCB.带邮票孔的小板.右上角好像是24C02.

网友A:
真第一次画算很不错了.

个人兴趣:如果真是邮票的话,邮票下面铺个方形的白油.

楼主:
是这样的

   不是蓝牙PCB,是一个无线收发的PCB,右边中间是无线模块,从左边采集信号,通过无线发射,或无线接收信号,启动采集。

    邮票孔是什么?

网友A:
中间贴的那个无线小板

中间贴的那个无线小板,一般是一排排整齐的半边的焊盘,跟邮票一样.

网友B:
很不错 布局多下点功夫

网友C(2008-10-11):
hong

很好,可惜我都不会呀

网友D:
很好啦,看得出楼主足够细心

这图比某些“高手”布得好多了

网友E:
给你一个建议

看到你上面有一个主控IC,其他的就不说了,发现你的图片里面没有晶振,看到一个类似的东西,不过不敢确定,很像是电容,不管了,如果有晶振,,请把它靠近IC

网友F:
楼上的几位眼光真利害

也给楼主鼓励。

楼主:
re : 研究所

谢谢这位了,我想你说的是那个保险丝吧,IC用的是一个集成块,晶振都在那个IC里了。

楼主:
re : isoar

谢谢了,刚从学校出来,第一次做板子,但都不会,还望今后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