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从protel 转到ORCAD + PADS2007,请教~

楼主(2008-08-28):
以前用的PCB封装可以用PADS Translator转换到PADS封装库(虽然听说丝印会有问题,事后调整一下就行了);但是SCH元件库如何转换成Capture的库?听说先输出ASC格式再导入?请教高人~,谢谢~

网友A:
请教

怎样把PROTELL 99SE 的元件库转换成PADS2005?

楼主:
PADS Translator

PADS Translator电驴上搜,最新版本好像是V4;SCH、SCH库、PCB、PCB库都可以转换;好像说转换后可能有错,记住转换后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