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一个hole size 为0的PAD作出来是不打孔的焊盘吗?(单面板)

楼主(2008-08-28):
如果要在底面画一段不被绿漆封盖住的导线,怎么做?

网友A:
SOLDER

在SOLDER 层画线

网友B:
现在当前层画线,然后在在SOLDER 层上重复画线即可.

网友C:
有无孔的焊盘啊,表贴件不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A:
表贴元件焊盘,你直接放一个焊盘,然后层属性设置在顶层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