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el99中的封装问题

楼主(2008-09-02):
大家好,我是一个portel的初学者。在这想咨询一个问题。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IC1-1和IC1-2为同一个原件NE5532。在原件库里是分开的,怎么把着两个原件封装到一块呢。

网友A:
把IC标号标成同一个就行了

   也就是说,A和B都是标成IC1。这个问题已经好多人部过了,大家都不大想回答了,应该自己在这坛子里找一下。

网友B:
new part

new part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