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不能在同一办公室的两台电脑上用?

楼主(2008-09-03):
我和同事在网上下的AD6,在一台机子上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是只要我们两都要用,后打开的总不能用,提示的错误是:Your standalone license is already used on computer"***"using product "Altium Designer 6 - Complete System".那位高手解决了些问题,请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找个注册机,重新弄个SerialNumber

SerialNumber=0000000(如果你只有一台计算机,那么这个可以不用修改,如果有两台以上的计算机且连成局域网,那么请保证每个License文件中的SerialNumber=为不同的值,

楼主:
谢谢了,能不能具体说个地址?

谢谢了.能不能具体说个地址?

网友B:
2楼正解,去pcbbbs找找吧。

网友C:
相同序列号,估计是你们从同一个地方拷过来的

画图时暂时把网络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