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了!!!

楼主(2008-09-12):
请问电源线可以走直角线吗?如果有影响是什么影响呢?先谢过了!!

网友A:
o

不能阻抗突变不好

网友B(2008-10-27):
回复主题:请教各位大侠了!!!

原则上是不可以的,完全可以做到不走直角的,为什么一定要走直角呢。
一般高速线是绝对不可以的